看门狗芯片VCC没有电了,为什么WDI输入会影响RST管脚?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13):
楼主你问的问题很是奇怪呢,芯片都没有工作单片机给的WDI信号怎么会影响RST管脚?不明白你的“影响RST管脚”是什么意思?CD4060系列的芯片的特性有:1) 电压范围宽,应该可以工作在3V~15V,输入阻抗高,驱动能力差外,跟74系列 的功能基本没有区别;   2) 输入时,1/2工作电压以下为0,1/2工作电压以上为1;   3) 输出时,1=工作电压;0=0V   4) 驱动能力奇差,在设计时最多只能带1个TTL负载;

网友B:
有很多芯片,VCC不接电源的情况下,一些管脚与GND管脚接通。这是由芯片的内部结构确定的。

网友C:
正常,看芯片内部结构就明白了。

楼主:
那照这样芯片和CPU不同电源是不能正常工作了?芯片没电了,CPU照样喂狗,RST输出变化就是输入信号变化,导致CPU一直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