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的粗细怎么计算

楼主(2012-07-13):
电线的粗细怎么计算?今天公司里要把两个太阳能电池板并联起来,不知道用多粗的电线,单个太阳能板的参数是:190w,36v,5A,不知道这有计算公式么?

楼主:
有点奇怪36*5不是等于180w么,太阳能的标签上写190w,为什么?

楼主:
想问的是并联用的线粗细怎么算?还有并联后的输出线粗细怎么算?

网友A:
百度下AWG,1.5mm ,2mm

楼主:
回复 网友A:
百度过了,没有我想要的答案···

网友B:
随便找一本电工手册,里面有配线参考值,另外楼上的AWG是美国导线标准的含义,后面的数字代表直径大小。

网友C:
基本上,截面1平方的铜线载流6A。

网友D:
百度一下,线径跟电流有关

网友E:
线径选择依照使用要求可有不同原则
1.温升。通常可查的电工数据主要是按额定温升
2.压降。对于低压,长距离等情况下,要着重考虑
3.强度。应有一定机械强度,不应低于行业标准或惯例
4.均流。略微提醒一下的要求
可以看出,百度很难给出确切答案

网友F:
楼上说得不错。不同的应用场合,有不同的侧重。

网友G:
太阳能电池板为恒流源,选择电线时需要你分析电流流过回路。太阳能电池板基本达不到满额输出,电流密度可以选大一些,6A/m2也是可以的,只是要注意环境温度和电线收日照而升温情况。

网友H:
看看这个资料,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