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路UC3844BN,求高手指教,开关电源路上人!

楼主(2012-07-13):
原理图,带载不行,空载14V,输出加100欧姆负载,输出电压降至3V

楼主:
一下分别为数据和波形。第3个为带载取样电阻波形,第四个为空载取样电阻波形,第5个为空载漏极波形,稳压电源上的数据为空载数据,右为VCC,作为漏极加电

网友A:
貌似磁环饱和了。。。
磁环磁导率多少?不能开气隙,这种磁环不适合做变压器。。。试试铁粉芯或者铁硅铝磁环吧

网友A:
还有,建议你好好看看3844的datasheet,反馈能怎么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磁环是公司做共模电感的,我用来做了变压器,怎么通过上图判定磁芯饱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磁导率不清楚,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隔离电源,可以这么接吧

网友A:
正常限流电阻上的波形应该是红色那样的,
你的这个波形那个上升部分已经是指数形式不是线性的了。。。这就是变压器微饱和信号。。。

要嘛把光耦4脚直接接到comp端,直接拉到地,要嘛把光耦3脚接到FB,给FB高电平。。。你这种接法:L

网友B:
做共模的绿环是高导铁氧体, 相对磁导率8-15K, 储不了多少能量. 粉芯类比损耗太大, deltB要控制到几十mT

楼主:
回复 网友B:
粉芯类比损耗太大, deltB要控制到几十mT!大蚂蚁,这个是什么意思?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书上有这样接的,应该可以吧。次级电压的波动,反馈到初级上,即光耦初级有变化,次级也有,这样就可以调脉宽了,是不是?

楼主:
12# 石门之南AC

网友C:
建议采用铁氧体磁芯,加气隙,问题就好一些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url=http://www.70338.comwww.70338.com[b]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

网友A:
为什么?前面的回帖已经说了
磁导率太高,容易饱和,存储能量很少,需要开气隙

LZ如果真的要搞电源的话,建议先看看磁芯材料方面的资料,拓扑结构相对简单点
16# 石门之南A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明白了,我还是看看赵老师的书吧,看第一帖电路图中,您说的是2脚接地?COMP接PC817的4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怎么接电路,不知道怎么连接了。

楼主:
关于输出电压对芯片的反馈

网友A:
2脚电压大于2.5V误差放大器输出低(3脚低)关断PWM
所以要反馈,要嘛2脚得到一个大于2.5V的电压,要嘛3脚直接拉低。。。

光耦4脚接高(比如VREF),三脚到IC2脚,或者光耦4脚接IC3脚,IC2脚和光耦3脚接地即可满足要求,,384X系列电路图网上一大把,LZ搜索一下,看看就知道了

19# 石门之南AC

=============================
:funk:
更正:上面的描述中384X  IC的3脚均改为1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IC2脚和3脚仅仅是一个关断PWM的引脚,至于占空比调整应该是UC3844BN的3脚是不?那么UC3844BN的1脚和2脚之间连接的电阻和电容是什么作用?求详解,十分感谢大哥的耐心

网友A:
:funk: 看错管脚了。。。
更正:上面21L的描述中384X  IC的3脚均改为1脚

================================
1脚2脚接的电阻电容的作用就和普通的运放输出端和负相端接的电阻电容作用一样。。。

22# 石门之南AC

楼主:
回复 网友A:
1脚2脚接的电阻电容的作用就和普通的运放输出端和负相端接的电阻电容作用一样。普通运放的输出端与反向输入端的电阻和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的认真指点,那么UC384x的3脚调节占空比,2脚不能调节占空比是不?

网友A:
:Q
回复 楼主:
1,2是电压环,3是电流环,都能调节占空比

楼主:
这个圈内的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E:
额。这个尖峰貌似只有在CCM下出现吧,DCM下信号很微弱的,建议看下反激拓扑的相关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谢谢

网友A:
这个尖峰不管是CCM还是DCM模式下都是有的

主要原因有,在MOS关断期间,变压器绕组的分布电容,MOS管的Cds电容等均被充电,当MOS开通时,漏极被拉到地,这些杂散电容相当于短路迅速放电,造成电流尖峰;
CCM模式这个电流尖峰里还有次级绕组及IC供电绕组整流二极管反向恢复电流耦合过来的分量;
RCD中的二极管反向恢复电流同样流过这个检流电阻。。。。
27# 石门之南A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析的很透彻,醍醐灌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光耦3脚接到FB,此时用什么给光耦4脚供电?可以用UC3844BN的8脚供电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可以。看21L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载6.5V,带100欧姆的载输出将为4V,这种情况调哪里啊

楼主:
应该是空载13V,带100欧姆载输出为4V,空载时栅极波形为间歇,带载后正常,但是带载之后TL431根本就没有起作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该怎么改改啊,初级电感量为160UH,次级为40uH,IC8脚接一个100欧姆电阻,之后接光耦的4脚,光耦的3脚接IC的2脚。用示波器测试光耦的3脚为2.5V.怎么该环路才能使得输出为13V,(之前空载时输出电压为13V,带100欧姆电阻电压输出为4V,此时输入电压为10V,也就是在变压器初级加10V的电)高手分析一下吧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