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PADS铺铜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07-13):
(无正文)

网友A:
焊盘的位置还是保留焊盘原来的开窗属性。只是直连接,没有镂空。

楼主:
2# pa2792 谢谢前辈指教,脑子一时没转过来...

网友B:
阻焊层把焊盘也覆盖掉了你才有办法焊接
阻焊层没把焊盘覆盖你就没办法焊接,PADS中的焊盘阻焊可以在出GERBER时候整体调整,也可以在属性中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