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启动和电机堵转对漏电保护器的影响的问题

楼主(2012-07-13):
在网上看到一段话,不明白

对于电动机,保护器应能躲过电动机的起动漏电电流( 100kW 的电动机可达 15mA )而不动作。保护器应有较好的平衡特性,以避免在数倍于额定电流的堵转电流的冲击下误动作。

求高手解释。

网友A:
我感觉说得挺明白的了,不知道哪里有疑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疑惑是为什么启动和堵转会使漏电保护器动作呢?是因为电流突变造成流入电流和流出电流在某一时间有差值?还是因为不存在差值,由于别的原因导致的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