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读写的问题【从不懂到熟悉】

楼主(2012-07-13):
这个帖子,我开下来,准备吧我学习SD卡读写的所悟和问题都记录下来,求得大家的帮助同时帮助后来者。

网友A:
楼主好人  调试sd卡读写可是个费事的活

楼主:
首先,SD卡的读取的那个集成板上有几个接口,分别是
GND  接地
MISO ?
SCK  我知道这是时钟信号
MOSI ?
CS   ?
3.3V  这个是干什么的呢?不是有一个+5(VCC)吗?
GND   接地
+5V   数字高电平

上面标记“?”的都是我有疑问的地方。
谢谢老手!

网友B:
你不认识的那个是spi接口和片选接口,看来楼主问题挺多的麽

楼主:
你不认识的那个是spi接口和片选接口,看来楼主问题挺多的麽
引用 网友C:

我猜的是:
MISO是Card对单片机的输出
MOSI是单片机对Card的写入
至于这个片选,我不是很清楚。我看到朋友提供的参考代码中,片选CS,先给了0,后来又给了1,不知其意。

楼主:
不知道SD卡的反馈的response的值分别什么意思?0x01,0x02等等分别表示什么意思?有木有熟悉的大神指指方向,感激!

网友D:
不知道SD卡的反馈的response的值分别什么意思?0x01,0x02等等分别表示什么意思?有木有熟悉的大神指指方向,感激!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去看SD使用手册...

楼主:
7# ningling_21 在看,并同时翻译成中文。

网友E:
回复 楼主:
翻译成中文以后,记得共享:)

网友F:
sd用spi读写应该比较简单吧。
最近想搞个在sd上读写fat文件系统,正考虑着自己写还是用别人现成的文件系统。

网友G:
SD上的文件系统比较难。一般都移植现成的。

网友H:
是啊,关键是文件系统。还是去消化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