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信号怎么用简单方法屏蔽?

楼主(2012-07-14):
现在产线上有很多MAC地址不一样名字一样的蓝牙模块(地址未知),我需要用手机测试蓝牙模块,问题是搜寻的时候经常搜到好多,不知道当前工位的模块,该怎么处理才能比较可靠的一对一?

网友A:
找频蔽箱测试。

楼主:
我看到网上很多小的屏蔽箱,都要3000多,想自己做几个测试用的话,是否很难?接口只需一个USB即可。

网友B:
蓝牙信号使用 2.4G载波, 金属网和金属罩就能屏蔽掉它

网友C:
如果单纯的用于功能验证和简单的性能测试,那么把铁皮饼干盒子、月饼盒子改造一下,就可以当屏蔽盒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