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stm32f0探索套件

楼主(2012-07-14):
请教一个问题,stm32f0探索套件,只需要使用一条 usb线就可以写程序、调试仿真、下载了?

网友:
是啊,有怀疑?

网友A:
你看到板子上还有一个ST-LINK那个是用来进行在线仿真和下载的!好友SWD!

网友B:
那个6针的SWD接口是外接的吧,我记得可以用这个板子作为调试器来调试别的板子。

网友C:
带STLINK的嘛,当然可以

网友D: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啊?  如果是用USB可以下载,应该用哪个软件呢
SWD  和 ST-LINK都是干什么的,也顺便解释下吧。了解一点,不是很透彻

网友E:
现在好多开发板都是这样的

网友F:
请教一个问题,stm32f0探索套件,只需要使用一条 usb线就可以写程序、调试仿真、下载了?
引用 楼主:

是的,不用惊讶

网友G:
这个是不容置疑的。
我开始用MDK的Downlaod功能下代码到芯片中,芯片没工作。
后来用DEBUG功能就OK了,这几天只是试了几个例程,想通过TIM3实现4路PWM没能实现!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