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07-14):
很久没搞过51了,最近由于项目需求我对51单片机的串口有一点疑惑了,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如果51单片机的串口设置为8E1(八个数据为,偶校验,1个停止位)这样来接收数据,如果上位机发送了起始位,8个数据位以后,总线就一直被拉成低电平,过了比较长一段时间,总线才恢复高电平。这样的情况下51单片机能正常收到数据吗

网友A:
会不会都不建议这样就。协议上就1位停止位,上位机为什么还要拉低较长时间呢?

网友B:
“总线就一直被拉成低电平,过了比较长一段时间,总线才恢复低电平。”楼主先得补语文,再学单片机哈。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句话我想了很久没搞懂:L

网友D:
E81,貌似是Even的缩写吧,是偶校验吧?

你让单片机直接发送数据,看看能不能收到。

网友E:
过了比较长一段时间,总线才恢复低电平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写错字了,估计是“过了比较长一段时间,总线才恢复高电平”吧?

楼主:
3# NE5532 呵呵早上犯迷糊,打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手上没有51的板子搞不了

网友B:
3# NE5532  呵呵早上犯迷糊,打快了
引用 楼主:

那楼主,串口上每个位的时间都是一定的,为什么会被拉低很长时间呢??

网友F:
“总线就一直被拉成低电平,过了比较长一段时间,总线才恢复低电平。”楼主先得补语文,再学单片机哈。
引用 网友B:

附议

网友G:
开始我也没有看明白,看了后面的讨论才搞清楚。。。呵呵

网友H:
这是不行的,打乱了串口通信协议,其结果就是无**常通信。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总线上一开始有一个Break信号,比一个正常的数据的时间长,都是低电平,就是DMX512灯光协议,这一协议中有人判断第9位来判断Break信号我就觉得奇怪

楼主:
51的串口如果收不到停止信号会咋样?数据还有没有用会不会在Buf里面

网友I:
能正常收到数据,收不到停止信号不会开始下个接收数据采样,但本次收到的数据会装在SBUF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总线上一开始有一个Break信号,比一个正常的数据的时间长,都是低电平,就是DMX512灯光协议,这一协议中有人判断第9位来判断Break信号我就觉得奇怪 9# NE5532  ...
引用 楼主:

注意人家可能巧妙利用了串口协议的变种,比如用低电平来实现电平中断唤醒,那时候可能串口收发机根本没开呢。严格的串口收发机在遇到这种长时间低电平时将给出错误标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一种方法,很多也是这样用的。不过很多人是直接利用那个BREAK信号的特点(第九位为0来判断)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果下一个数据到来了,前面的数据会不会被挤掉,如果没读出来下一个数据是进不了Buff的吧?

网友I:
不会被挤掉,只要不清RI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