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小弟做人体通信,帮忙看看发射接收电路

楼主(2012-07-14):
发射极采用电容耦合的方式,将基带信号(定为10Mbps的01信号)FPGA来做。传到身体(暂不考虑功率问题)然后在身体近端采用接收器将信号拾取,滤波整形等在进行译码。
大侠们对于发射接收电路有什么好的方案。
采用差分发射差分接收方案是否可行呢?
小弟在这谢过了~

网友A:
为什么要把人当天线用呢?辐射效率高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把人当做媒介。要求体积小(类似胶囊)并且低功耗。所以采取了基带信号传输。近场接收,不用调制。大侠给点意见吧。

网友B:
我对这个技术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
相对于其他媒介, 人体自身的参数就差异太大, 再加上携带物品(包括衣物)的导电或屏蔽方面的性能. 影响太大了!

网友C:
杀人利器啊....

楼主:
5# icecut 哈哈,你可以看一下胶囊窥镜。

网友D:
有胶囊那么小的fpga?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只不过是个预研,将来要ASIC的

网友A:
不过我觉得基带的辐射效能不见得比调制信号好啊。

网友E:
做跟踪器哟

网友F:
对楼主的问题有几点疑问:
1. 基带差分输出,经过人体,差分接收,那么你的信号经过人体时怎么处理?你想要检测人体哪项指标?输出信号的形式你期望是何种类型?
2. 10MBPS的速率,很快了,你打算用FPGA实现,这点我比较赞同,但是人体上信号处理的模块你要放在人体哪里?
我想这两个问题你是需要澄清的,好让更多的人帮助你!

楼主:
12# sinonion 谢谢你的回复,其实这个已经有原形了。就是韩国的一款胶囊窥镜(从口如 进入胃 肠子 大约两天排出 将这一路的图像传出来)。他是将基带信号(摄像头数据)通过电场耦合的方式给传出来的。优点就是无需调制节能、无天线和高速率。你想了解的话给我邮箱我把资料发给你看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