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为什么我的keil mdk 注册后还是有2k限制呢

楼主(2012-07-14):
我的win7 32 旗舰版的 mdk4.12 注册成功后老是有2k限制,大一点的工程都无法编译,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不能保证 MDK4.12 注册在 win7 下正常工作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啊?我的也是用的Win7啊,安装后能正常使用,只是现在使用的代码量不大,没有代码超量提示。要是以后用的代码多了,就不知道会不会受到限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不过它现在能工作了 编译通过了 昨天就老是出现限制 难道得换成xp

网友A:
看来还是很有可能 Win7 上的问题.
希望新的 MDK 版本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