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移植RTX遇到一个问题

楼主(2012-07-14):
在STM32上移植RTX遇到一个问题,程序运行到
if (os_mbx_wait (USART_MBX_RX[ctrl0], (void **)&ptrMsg, timeout) == OS_R_TMO)
这个函数的时候就死在这边了,感觉是在一直等待消息,从寄存器看USART数据已经接收到了,不知道为什么!
请用过的帮忙指点一下,谢谢啊!

网友A:
USART 的接口驱动有没有问题呢

楼主:
USART的接口没有问题,因为我在上位机可以收到STM32发的数据,看USART的寄存器,也收到了上位机发过来的数据了

网友B:
鄙人的STM32一直是裸奔的。呵呵
感觉STM32移植系统的话,勉强吧。

网友C(2013-03-20):
你的timeout时间值是好多?我使用rtx_can也遇到了,当是0的时候,死了。当等于0xffff时接收到邮箱都没有处理。

网友D:
    RTX,邮箱中等待邮件,在发送邮件的吗?在哪发送的?
    光有等待邮件,没有发送邮件的,当然只能是死等或等死。

网友E:
移植系统  难度还是有点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