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x的SPI时钟输出电平为300mV左右

楼主(2012-07-14):
请问各位老师,高电平输出300mV左右,低电平输出0V。这个电平输出是不是有问题啊,怎么回事呢?是软件的问题还是单片机出了问题?怎么解决呢?还有就是平时单独驱动SCK引脚是可以输出3.3V电平的。

网友A:
时钟怎么能用电压来衡量呢。
用库的初始化代码好像是18m的输出。
实际中用36m也很稳定~。

网友B(2012-10-10):
很可能还是配置的问题哈, 这两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发现是端口没有配置对,注意端口重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