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路

楼主(2012-07-14):
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的作用,谢谢啊

网友A:
比例积分

楼主:
二楼能否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A:
写出传递函数就明白了

网友B:
应该是个积分电路!只是不清楚为什么电源电压正负极供电电压为什么不一样!

网友C:
1# weichenchen 比例积分电路

楼主:
这个从左边输入的是直流信号,1V,那输出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如果输入突加1V的直流信号,那么首先输出立即有个1.2V的输出【D32的限幅按0.6V考虑(下同),0.6V*(R43+R44)/R43】。然后按20V/mS的速度【0.6V/(R43*C28)】继续增加,直到输出限幅(接近电源电压,具体要看运放的性能)为止。

网友A:
也就是说从输入加入的时间开始,还不到0.5ms的时间,输出就发生限幅了。

网友D(2012-11-01):
PI调节    软件仿一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E(2013-02-11):
按比例计算就行了

网友F(2013-11-06):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突加1V的直流信号,那么首先输出立即有个1.2V的输出【D32的限幅按0.6V考虑(下同),0.6V*(R43+R4 ...

正解

网友G:
在实验箱上用过

网友H:
两个二极管是把输入信号限在正负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