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电路要怎么选可用的芯片?世上芯片可有那么多啊

楼主(2012-07-14):
我对设计电路,自制一些小玩意很感兴趣,于是自学了电路基础单片机.
从一开始我就好奇. 世上有那么多的芯片元件.做为设计者的我要怎么选择?,可能甚至连我想要的具备这种功能的芯片或元件是否存在我都不知道.
求前辈指点

网友A:
主要的模拟芯片就那么几家  我是指国外的

每家的主页都会根据行业的不同应用有个简单的划分   自己可以上网上查的

网友B:
想要做菜, 总该去菜市场看看, 都有些什么菜做原材料

网友C:
看看选型手册或在ic厂商 页面查询

网友D:
很多芯片功能是类似的,多看看模电数电书,把握了电路的原理,很多芯片都是可以归类的。比如:电源芯片、AD芯片、放大芯片、微控制芯片、通讯芯片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