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单片机计算方波频率

楼主(2012-07-14):
打算用单片机计算频率在0~2KHz 方波,之前仿真利用定时10ms计数输入脉冲的个数,发现计算所得频率与实际误差较大;1000Hz只算得800Hz;所以我想通过记录两个或者多个脉冲所持续的时间来计算脉冲;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计算脉冲执行的时间;

网友A:
测量多个周波的时间,然后计算频率。具体看精度要求决定。

网友B:
楼主测试的脉冲频率较低,而定时时间较短,计算结果误差必然偏大。适当延长定时时间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C:
多次求平均值的方法试试...

网友D:
2,3楼意见中和,有捕捉最好了

网友E:
应该去数周期

网友F:
MS级周期信号用MS级周期来测量,能不偏差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