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IAP转APP USB通讯问题

楼主(2012-07-14):
大家好 我用写了一个USB的IAP 能正常写Flash并跳到APP执行程序但是当APP使用到USB 跳到APP之后USB就不能通讯了(IAP跟APP的USB参数设置是一样的)

我尝试了一下方法:
1. 在IAP跳到APP之后 手动把D+拉到0 重新枚举 但电脑提示 "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2. 在IAP中不初始化USB 直接跳到APP  USB通讯正常

请问这问题怎样解决 谢谢

楼主:
顶上去 求帮助!

楼主:
香主 求帮忙

网友A:
我想应该是电脑没有完全释放掉设备。我现在是给设备重新上电就可以了。

网友B(2013-06-06):
我是到在IAP下载完程序后,拔了usb;进入APP后,一插上usb借口就卡死了。求高手,求解答

网友C(2015-09-16):
顶一下,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搞了两天也没有结果。用串口IAP升级JoyStickMouse例程,总是USB识别不了,如果单独用JoyStickMouse例程就OK,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搞下去了。

网友D(2016-04-07):
这个应该是楼主所说的“主机没有释放设备”的原因,重新插拔USB端口,或者模拟插拔USB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