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管如何让电池并联均衡?

楼主(2012-07-14):
4个锂电池串联后14.4V稳压5V供芯片
要让均衡与主电芯并联,用到NMOS,PNP接5V低电平导通,因为主电池是串联,MOS的S极与第一节电池负极和第二节电池正极边接,此点与地之间一定有超过5V的电压,电位不相等吧?这样MOS会导通吗?
用NMOS的原因是因为导通电阻小,这样两电池并联可以达到均衡。

网友A:
由电流检测来调整 MOS 的驱动电压, 从而调整电池回路的内阻, 达到电池均衡的目的.
这只是简单意义上的不完整均衡.

楼主:
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B:
不太明白lz想干啥?可以确定的是 那种驱动不能导通mos

网友C:
为啥要并联,串联再变换电压不好吗?

楼主:
单体电池10安时,4节主电芯串联,就是动力电池。当过放电时,将负电池和主电芯并联,以达到平衡,因为负电池只有几安时,所以很快就会将电用光,因此并联时就发出指示,该充电了。为了达到完全并联,无压差,用NMOS,但不知如何才能达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