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MSP430的抗干扰能力吧

楼主(2012-07-14):
最近做一个检测装置,用在工业设备上,现场附近可能会有单晶炉等大功率设备,原打算用MSP430来做,但听说其抗干扰能力较弱,本人学习MSP430有一段时间了,不想再另起炉灶,想问一下各位对MSP430单片机的抗干扰能力有没有信心呀?

网友A: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关键看你自己的设计,而不是单片机!!!!!

网友B:
建议
(1)如果想换芯片  得确保时间充足。否则匆匆忙忙换来换去,不如不换。
(2)好像是一般,不过关键在于自身的外围设计水平

不同人情况不一样 ,还得自己拿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