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封装sot23-3,输出0.8v的电源基准

楼主(2012-07-14):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电源转换芯片吧   你要告诉我输入电压,电流,输出电压电流

楼主:
谢谢 hawksabre!
不是电源转换芯片,而是电压基准芯片 不需要多少电流,只需要一个恒定的电压。

楼主:
输入电压5v左右 输出0.8v sot23-3封装。

网友B:
1.25v、2.5v基准电压的有,0.8v不常见,你可以用1.25v的分压

网友C:
使用精密电阻分压吧。0.1%精度

网友D:
0.8V的没见过,不知道具体应用电路是怎样的,不能换别的电压或者别的IC
TL432是1.25V的电压基准
AP4313内部有0.2V的基准,而且带运放,sot23-6封装
还有一些电源IC内部带的0.91V的电压基准,不知道能不能改改应用电路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