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芯片不受控

楼主(2012-07-14):
各位路过的,有谁用过PCM1770这颗DA芯片,我在使用时,好像不能对它进行配置。贴出源码,帮看看。用示波器量过波形,都是符合芯片手册描述的。正好几天了,是在搞不懂。

void PCM1770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使能控制信号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4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硬件复位一下
   PCM_PD_SET_L;
   Delay(900);//
   PCM_PD_SET_H;
  Delay(900); //

    PCM_CS_SET_H ;
   PCM_CLK_SET_H;
   PCM_DAT_SET_H;
   s_Volume = C_VOLUME_MAX/2;

   PCM_WriteData(0x01, 0xc0);//0xc0);//左右耳机静音  ,左耳机音量设为中间大小
    PCM_WriteData(0x02, 0x00);//0x00);//右耳机音量设为中间大小
   PCM_WriteData(0x03, 0x84);//256fs IIS格式  stm32的iis mclk规定为256fs ( 84= 16 right)
  PCM_WriteData(0x04, 0x00);//
}
/**
  * @brief
  * @param  Reg Index, Data
  * @retval None
  */

void PCM_WriteData(const u8 Reg, const u8 Data)
{
vu16 TrasferData, i;

TrasferData = Data;
TrasferData |= (Reg<<8)&0xff00;
printf(" data is %x \n",TrasferData);
PCM_CS_SET_L;//select
Delay(10);

for (i = 0; i < 16; i++)
{//传输时MSB first
  PCM_CLK_SET_L;

  if (TrasferData&(0x8000>>i))
  {
       PCM_DAT_SET_H;
  }
  else
  {
    PCM_DAT_SET_L;
  }
  Delay(10);//等数据稳定
  PCM_CLK_SET_H; //上升沿写入
  Delay(10);//等待从机读数据
}
PCM_CLK_SET_H;
   PCM_DAT_SET_H;
PCM_CS_SET_H;//relase
Delay(20);
}

网友A:
LZ能确定程序没问题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驱动逻辑很简单,每次 发15bit的数据 上升沿写入 我看了很久,应该没问题。  。

网友B:
沿够陡不

楼主:
够,从波形很规矩,

网友C:
顶起,应该没问题。

网友C:
顶起,应该没问题。怎么回复不了、???

楼主:
***的坛子里有类似的 问题贴,但都没有下文,看来这个问题不知我一个人遇到。哎杯具啊。上TI的网站 查到个800的技术支持电话,竟然还是个空号。靠! 不带这么完人的吧。我怀疑我买了个水货芯片,但是芯片又能通过iis接口放出声音来,只是不能进行配置,难道水货  iis接口这不不水, spi接口这边水了,没这么神奇吧。

网友D:
TI的芯片可以去网站申请样片,服务还是很快很好的,开发阶段可以省掉假货的嫌疑。

这个芯片没见过,但是一般开发规律是,先看芯片手册,然后找评估板的图,软件,看懂之后再下手,硬件可做到一次成,软件也不会偏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