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变压器漏电流问题

楼主(2012-07-14):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大家,普通线性变压的漏电流是多少?应该怎么测试   用万用表能不能测试?谢谢

网友A:
变压器的漏电流最主要是由于漏磁通通过铁芯时形成的,在二次绕组上形成漏抗压降,它对变压器的正常工作是有害的。造成变压器的附加损耗的增加,使变压器发热,漏抗压降增大,输送功率下降。对于高频变压器来说,他是传递高频电压或高频信号的,由于需要传递的频率不同,有很多种,但是由于其频率高,圈数较少,所以不会、也不允许有漏电电流,但是为防止向外辐射,必须加强屏蔽,像中频变压器罩,或使用磁罐等。特高频不允许采取任何措施,只注意布线要短,要简洁等。在这里我讲了高低频需要考虑的变压器问题 我附上一个技术文档 关于测量变压器的问题 你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