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pa2792,PCB拼板是个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14):
我一个文件里面用Keepout层的线隔了下。意思是做好之后要切割下。竟然要收拼板费。。
是所有的厂都这样的吗?

网友A:
文件说明下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我截个图。。。

就这样,中间割下就行了吧。。。

网友A:
可以文件上说明开V槽 ,回来自己掰开
板厂知道的,我经常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艾。。。一开始,我是这么搞的,板厂没收拼板费,后来他们技术说这不好开V槽,切开,分开发货,然后我就以为。。。分开是可以的,就在Keepout层画了条线,结果这次就收我拼板费了。。。
我还庆信,之前那次是钻了空子,就没有和他们争,多给了100,还好下次有经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了下,开V槽,貌似可以。。。
只是开V槽不算拼板?

网友B:
拼板一般不收费的,只是板子太小了,如果单独做板的话比较费劲,厂商一般自己在CAM350中拼,出来后还是按照多少钱一平来算的。
不过,遇到乱要价的黑商也没法说。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们公司每月有3次免费打样的机会,所以费用这块我不是很了解,一般都是免费

网友C:
做样品几块板子的时候,一般不允许拼版,拼版的判断标准是各板之间没有连线,上次我做的一家,在淘宝上找的,允许用邮票孔拼版,免费,开V槽要加点钱的。
批量生产拼版,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那时候完全按面积算,没有拼版的说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 :( 厂家最后还是收了我拼板费,他们说我设计不规范。。。我是新手,请教,开V槽,具体有哪些注意事项?
网上搜到的都是些介绍。。。

网友D:
那个厂家对钱过不去?不收拼板费就收工程费,反正打样拼板都基本要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