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电子技术开发论坛 单片机与嵌入式系统 侃单片机论坛 关于单片机P口写1读状态和反转法之间的矛盾

楼主:
发新帖我要提问
返回列表

关于单片机P口写1读状态和反转法之间的矛盾

楼主(2012-07-14):
有个问题:
用单片机的P1口, 高4位接4X4键盘的行线, 低四位接列线, 现在使用反转法写键盘扫描程序, 通过赋值P1=0x0f以及P1=0xf0来判断行列, 但由于P0的内部结构, 要求单片机在读P口时需要向P口写1, 如果写了1, 这时候就破坏了反转法.无法读出被按下键的正确位置.

那么 怎么解决向P口写1和反转法之间的矛盾

网友A:
对于普通51,写了1,IO可以作为输入,外面可以拉低,所以没有任何矛盾

网友B:
我也没看出来有什么矛盾,楼主可以简单理解为51端口输入的时候始终有个上拉存在。

网友C:
51没有入门

网友D:
:lol写1了之后,管脚输出高电平;如果外部拉低,也就是接低电平,那不就短路了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