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的scanf函数。

楼主(2012-07-14):
scanf函数有人会用不?printf可以用,但是scanf();一直没有成功。。

网友A:
你用SCANF函数做什么呀?

楼主:
没想到发送的时候要打上回车,
竟然在这里错了。。

楼主:
另外问一下,stdio.h里边函数的函数体在哪里???

网友B:
另外问一下,stdio.h里边函数的函数体在哪里???
引用 楼主:

以lib的形式发布

网友C:
这是c中的,看看或许有些用
scanf 格式输入函数
函数作用:按照变量在内存的地址将变量值存进去。
一般格式:scanf(格式控制,地址表列)
其中,格式控制:
%d:以带符号的十进制形式输出整数
%o:以八进制无符号形式输出整数
%x:以十六进制无符号形式输出整数
%u:以无符号十进制形式输出整数
%c:以字符形式输出,只输出一个字符
%s:输出字符串
%f:以小数形式输出单,双精度数,隐含输出六位小数
%e:以指数形式输出实数
%g:选用%f或%e格式中输出宽度较短的一种格式,不输
   出无意义的0

在格式控制的字母前面可以用几种常见的格式符的修饰符,作用如下:
L:用于长整型整数,可加在格式符d,o,x,u前面
M(代表一个正整数):数据最小宽度
N(代表一个正整数):对实数,表示输出n位小数;
                   对字符串,表示截取的字符个数

地址列表:是由若干个地址组成的表列,可以是变量的地址,或字符串的首地址

举例:
用scanf函数输入数据。
#include<stdio.h>
void main()
{
int a,b,c;
scanf(“%d%d%d”,&a,&b,&c);
printf(“%d,%d,%d\n”,a,b,c);
}
运行情况:3 4 5 (回车)          (输入a,b,c的值)3,4,5                          (输出a,b,c的值)

使用scanf函数时应注意的问题 :
(1)scanf函数中的“格式控制”后面应当是变量地址,而不应
   是变量名。
(2) 如果在“格式控制”字符串中除了格式说明以外还有其他字符,
   则在输入数据时在对应位置应输入与这些字符相同的字符。
(3) 在用“%c”格式输入字符时,空格字符和“转义字符”都作为
   有效字符输入
(4) 在输入数据时,遇以下情况时认为该数据结束。
   ① 遇空格,或按“回车”或“跳格”(Tab)键;
   ② 按指定的宽度结束,如“%3d”,只取3列;
   ③ 遇非法输入。

楼主:
6# jianghuoo00 不是函数原型,stdio.h里边说是一个外部函数,函数的body在哪里??想看看它是怎么写的。。。

楼主:
还是找不到,先结贴吧。。

网友D:
scanf函数 就是不需用了解的函数。

网友E(2013-06-06):
我也遇到过,是给AT89C52单片机写程序。发现在使用scanf之前一定要将TI置1才行。

网友F(2013-11-07):
楼上的高手能否给出完整的代码?
运行到scanf时在哪里输入数据?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void Init51(void)
{
        TMOD=0X20;
        SCON=0X52;
        TH1=0XF3;
        TL1=0XF3;
        TR1=1;
}
void main()
{
        int td;
        Init51();
        printf("\n\rPlease enter a number:");
        scanf("%d",&td);
        printf("The number is:%d",td);
        while(1);
}
程序运行后在UART#1中显示Please enter a number:
从键盘上输入数字、回车
没有任何输出
不知问题出在哪,请高手出手,谢谢!

网友G(2014-03-27):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高手能否给出完整的代码?
运行到scanf时在哪里输入数据?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

试试这个: printf("The number is :%d\n",td);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一下,stdio.h里边函数的函数体在哪里???

好像是编译器自己调用的,不过有人说要做个Putchar()函数什么的

网友I(2014-07-21):
引用 楼主:
没想到发送的时候要打上回车,
竟然在这里错了。。

您好,想请问一下,使用scanf的时候是在debug viewer中进行输入吗?还是在别的什么位置输入啊,你采用的重定向函数又是怎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