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小尺寸液晶电视方案

楼主(2012-07-14):
谁有小尺寸液晶电视方案,要求不高RTD2660这样的就行,谢谢,770897157

网友A:
用MSTAR的不就行啊,模拟屏数字屏都行.

楼主:
这几天搜了下没有找到具体的方案,楼上的朋友手头有相关的资料么?

网友B:
找那几个大厂配液晶驱动板就是了。

顶多自己搞转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