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t数组问题

楼主(2012-07-14):
const int a[] = {1, 2, 3, 4};
float f[a[2]]; //illegal
VS2010中错误提示表达式必须含有常量值
有点疑问,我这里是定义的常量数组,即定义了a[]数组,但是定义f[]时,
他的大小是a[2]=3,我定义了数组大小哦,咋这样报错呢!

网友A:
当const修饰数组的时候会为数据分配内存的,在编译阶段无法知道其值。在你直接用它的元素做其他组的下标时,编译的时候编译器无法知道其表示的值。

网友B:
这样的情况,建议楼主用enu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