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线程问题

楼主(2012-07-14):
在使用多线程的时候遇到了2个问题
1、多线程是使用全局函数好,还是使用类静态函数好?
2、多线程中需要处理SQL语句,那么SQL连接 是 建立全局的好,还是在 每一条线程中都重新建立 的好?

网友A:
1. 如果某个线程可以“合情理”的归于某个类,就写成静态函数;
2. 感觉一个连接比较节省资源

网友B:
用线程同步,在windows和linux中都有线程互斥量的读写锁等东东,也可以用boost thread的

网友C(2012-09-12):
一般对于多线程的我都是用非静态,用静态还是担心数据出问题找都不好找~

网友D:
同意2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