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c编译参数问题

楼主(2012-07-14):
$cc -c -D_REENTRANT -fPIC -O3 -o libcov-cross.o $src
谁能把CC后面每个参数的的含义和用法解释下?

网友A:
使用工具,得先看使用说明,gcc --help即可查看各个参数的用法以及作用。

-O3 优化等级为3
-o 指定输出位置,看到o,你应该能想到output这个单词
-fPIC 生成位置无关代码(Position Independent Code)
-D_REENTRANT 编译多线程程序,有的会需要用到这个

网友B:
要学会自己使用工具查看参数意义,记不住也没必要记

网友C:
学会用软件的HELP功能,参数的意义基本都能在那找到答案

网友D:
使用工具,得先看使用说明,gcc --help即可查看各个参数的用法以及作用。

-O3 优化等级为3
-o 指定输出位置,看到o,你应该能想到output这个单词
-fPIC 生成位置无关代码(Position Independent Code)
-D_REENTRAN ...
引用 网友A:

已经分析的很清楚了,应该是LZ自己去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