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系统中LCD分离显示

楼主(2012-07-15):
各位大侠,
   在设计一个测试系统时,整系统的测试时间十分重要。测试系统可分为信号采集部分和显示部分,如果此两部分均用同一MCU控制,则显然LCD显示部分将占用系统测试时间,因此想设计一个电路,LCD的控制和主控MCU隔离,从而LCD显示不占用整系统的时间。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LCD选自带驱动芯片的那种

网友B:
LCD动态扫描的话,肯定占用CPU的时候,你不会是一边采集一边计算一边显示吧?
应该这样测试的,这样才能模拟出真实的使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