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上升沿的一段程序,总有概率不能捕捉到

楼主(2012-07-15):
(无正文)

网友A:
试试下面这样。
while(1)
{
     if(b)//检测上升沿
    {
        a=0;
    }
}

网友B:
信号特点,最高频率?具体信号没说!
查询法检测上升沿就是先检测低电平再检测高电平,检测周期小于信号最小周期一半?是不是一半自己算,反正不能漏掉!
另外没中断了就去换单片机啊。

网友C:
我感觉更大的因素是中断的问题, 不是捕捉软件的问题.
被捕捉信号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你的中断的最长时间是多少. 考虑中断导致的漏捕捉的情况.
合理安排一下中断的分配, 最好还是让中断来捕捉信号边沿吧

网友D:
中断用完了,软件在这里等,思路都要不得

网友E:
你这用WHILE(1),其它程序怎么办呢

可以在定时中断里去判断,或者扩展中断源

网友F:
先看看频率,还有就是一定要及时在上升沿判断吗?
其实可以再主循环里调用,通过电平判断,e.g.

#define   LOW_LEVEL              0
#define   GET_PIN(PORTn, index)      (PINn & (1<<index))? (!LOW_LEVEL):LOW_LEVEL
BYTE      is_rising_edge(void)
{
       static  BYTE  last_status =  DEFAULT_LEVEL;
       BYTE   curStatus =  GET_PIN(PORTn, index);
       result  =  FALSE;
       if(last_status !=  curStatus )
       {
              if(last_status == LOW_LEVEL)
                   result = TRUE;
              last_status = curStatus;
       }
       return result;
}

网友F:
static  BYTE  last_status =  DEFAULT_LEVEL;
改成 LOW_LEVEL

网友G:
考虑两点:
1、被捕捉信号的最高频率是多少。
2、大循环用时多少,即多长时间会捕捉一次。

网友H:
奈奎斯特采样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