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2-07-15):
   不知R11那条支路是什么作用,求大侠帮忙

楼主:
不知R11那条支路的作用,求大侠指点

网友A:
恐怕只有设计者知道了。

网友B:
这个的确要问设计者,和你运放无关

网友C:
估计是给PAN OPT供电用的,PAN OPT是个神马东西,就要看其他部分的原理图了~

网友D:
电磁炉电路啊?

网友E:
全图或者给具体说明吧,这样子输入的那两个都不知道什么

网友F:
看到in了,输入

楼主:
电磁炉电路啊?
引用 网友D:
不是,是高速球机主控板其中的一部分电路

楼主:
全图或者给具体说明吧,这样子输入的那两个都不知道什么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现在我对整个系统还不是很了解,我看只能问leader了

楼主:
估计是给PAN OPT供电用的,PAN OPT是个神马东西,就要看其他部分的原理图了~
引用 网友C:
PAN OPT接到了5V供电单片机的I/O口,其实还有一部分电路,没有R11那条支路,我觉得那是一个3.3逻辑电平到5V逻辑电平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