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请问12V DC可以做成120V DC吗?

楼主(2012-07-15):
想弄一个稳压电源,输入电压是12V,也就是一般的12V电池,是否可以通过升压电路,使其输出120V 1A(电流1A左右)呢?但我上网找了一些卖家,他们说都只能做到输出99V,120V做不了。如果不可以,是否可以通过逆变,让输出DC变成220V AC,然后通过AC/DC和降压电路,使其变成120V DC呢?恳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两级升压,或者逆变整流

网友B:
完全可以,正激或反激拓扑都可以

网友C(2012-11-20):
TI的TPS40210就能实现
http://www.ti.com/product/tps4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