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QUARTUS II 仿真为什么会出现延迟?

楼主(2012-07-15):
代码是这段
module a1232(reset,clk_in,clk_o1,clk_o2);
input reset,clk_in;
output clk_o1,clk_o2;
reg clk_o2;
assign clk_o1 = clk_in;
always @(negedge reset or posedge clk_in)
begin
if(!reset)
clk_o2 = 0;
else
clk_o2 = ~clk_o2;
end
endmodule

每次CLK_02的上升沿总是比CLK_IN慢几NS。。
CLK_01也是。。这是什么原因,能解决吗?新手不会发图~~

网友:
总觉得这个软件在时间处理上有问题

网友A:
lz应该是没有选择仿真的类型,时序仿真自然会有延迟,功能仿真的话就不会有延迟了。
Assignments->Settings->Simulator Settings->Simulator mode->Funct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