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批量生产时怎么留下载接口?板子很小。。。

楼主(2012-07-15):
(无正文)

网友A:
这种产品为什么还要在线下载……
把芯片批量烧写好再贴片就好了

楼主:
批量烧写岂不是要打开包装,烧写完了还要重新编带。然后才能上贴片机。。。。

网友B:
俺是让芯片供应商烧写后再进货的.当然板子上安排得下烧录脚焊盘,用弹簧探针做卡座也是可以的,不良率在5%左右.

网友C:
在线烧就是慢点,做工装,用探针顶在焊盘上

网友D:
把下载接口用插针留好方便和外面下载电路连接,这样板子上最后只有几个插针而已哦

网友E:
在板子边沿用间距很小的排针引出下载接口,焊接时不焊,只留焊盘,用探针接触连接

网友F:
探针,每个月几十万只,不良率万分之一以下。

网友G:
LS几位,能否拍照上图啊?

网友H:
支持,机架+测试点

网友I:
老t叔的桌子真乱啊,我的也好不了那去。咋们的显示器是一路货色,键盘我 的比你的高级,哈哈哈哈

网友G:
这么好玩的东东,版主应该加酷。
*
请教:怎样调整探针的高低啊?
*
*
*** 没有仔细看*****
*
**又与弹簧探针相连***

网友J:
老T叔的测试版只能测试一种板子吧,不同的板子是不是要重新设计
学习下,以后看下能不能在板子上留下相应的测试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长见识了啊,哈哈!

网友K:
打开眼界呀。老T叔V5

网友L:
膜拜T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