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mmQFN单片机选型

楼主(2012-07-15):
需要3*3mmQFN封装的单片机,6个或8个IO口;电压3.6V以下;两个外部中断,一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8K flash,12M内部RC或以上。如果是51系的当然最佳。不是的也可以,但最好能提供技术支持。QQ:1516552755

网友A:
C8051F系列中,一大堆

楼主:
C8051F的是有。但我想找一个非C8051F的,不知有没有?

网友B:
非51 的,STM8S103F3U6  3X3

楼主:
非51 的,STM8S103F3U6  3X3
引用 网友B:

多谢!我自已也看了STM8L101F3U的.但不知这款芯片的保密性如何?
再者就是以前没用过STM8系列的单片机,编译器下载线什么的都不熟.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35.html

不知还有其他的型号可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