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置电流

楼主(2012-07-15):
AD芯片的手册上标的偏置电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如果该芯片有偏置输入端,那就是内部偏置专门输入的端,不与电源共用,以降低噪声,应用上可以理解为电源端,但是注意加强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该芯片并没有偏置输入口啊,仅仅有数字电源的正以及地,模拟的电源正和地。还有参考电压的正负,这几个是和电源有管的。再请教您一下,对于AD芯片为什么药有数字的电源,和模拟的电源啊?这个板子在接的时候是把两个电源都接在一起,地也是接在一起的,这样做有设么意义,谢谢。

网友B:
当对信号的稳定和精度要求比较高时候,就使用的上了,建议楼主看看提高ADC精度相关的资料,都是差不多的抗干扰硬件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