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一个管脚是复用的

楼主(2012-07-15):
在GPIO配置时,有时配置成开漏输出或推挽输出,而有时要配置成复用推挽输出,怎么判断采用哪种输出方式呢,时候管脚上有多个功能的就配置成复用的?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电路!

网友B:
为什么不仔细看看数据手册呢, 那里有最专业和详细准确的说明.

网友C:
这些输出要看你的要求和需要的功能,还有电路

网友D:
stm32参考手册第10版
8.1.11  外设的GPIO配置
下列表格列出了各个外设的引脚配置。
之前有各种情况的配置说明,包括复用是怎么回事 管脚上功能再多,一次也只能有一个功能,一种配置

楼主要养成看数据手册的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