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 uart0只进入一次中断就再也进入去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2-07-15):
#include "config.h"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int baud;              //波特率
    unsigned char longth;           //数据长度5\6\7\8
    unsigned char stop;             //停止位个数1或者2
    unsigned char check;            //奇偶校验位0--奇 1--偶 2--不校验
}UARTNODE;

unsigned char sum;
unsigned char rec_buf[20];
unsigned char rec_new;

int uart_init(UARTNODE set)
{
    unsigned int bak;
    if(set.baud<300 || set.baud >115200) return (-1);
    if(set.longth <5 || set.longth>8) return (-1);
    if(set.stop <1 || set.stop >2 ) return (-1);
    if(set.check >3) return (-1);
    U0LCR = 0X80;                   //DLAB = 1;ENABLE BAUD CHANGE
    bak = (Fpclk/16)/(set.baud);
    U0DLL = bak&0xff;
    U0DLM = bak>>8;
    bak = 0;                        //准备存放配置位
    bak |= set.longth - 5;          //设置数据长度
    if(set.stop == 2) bak |= 1<<2;      //设置停止位
    if(set.check == 0 ) bak |= 1<<3;     //设置校验位
    else if(set.check == 1) bak = 3<<3;
    else if(set.check == 2) bak =bak;
    U0LCR= 0X00;
    U0LCR = bak;
    return 0;
}

int uart_transmit(unsigned char serial_data)
{
    U0THR = serial_data;
    while(!(U0LSR & 0X40));
    return 0;
}

void  _uart_rec_IRQ(void )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iir;
    uart_transmit('c');
    rec_new = 1;
    while(((iir=U0IIR) & 0x01)== 0)//0代表有中断没有处理
    {
       switch(iir&0x0e)
       {
         //触发了8个字节
         case 0x04:for(i=0;i<8;i++){
                        rec_buf[sum++]= U0RBR;
                    }
                    break;
         //超时中断
         case 0x0c:
                rec_buf[++sum] = U0RBR;
                break;
         default:break;
       }
    }
    VICVectAddr=0;            //中断清零
}

int  main(void )
{
    unsigned char i,j;
    UARTNODE temp;
    temp.baud = 9600;
    temp.longth = 8;
    temp.check = 0;
    temp.stop = 1;
    PINSEL0 = (PINSEL0 & 0XFFFFFFF0)|0X05;   //使能uart0
    uart_init(temp);
    U0IER = 0x01;                             //使能接受中断
    U0FCR = 0x81;                             //使能fifo设置触发点为8

    //中断设置
    IRQDisable();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设置中断位irq中断
    VICVectCntl5 = 0x20|0x06;                   //使能并且使用通道5,
    //0x06是向量号。勿写成1<<6注意了!!!!!
    VICVectAddr5 = (unsigned int)_uart_rec_IRQ;
    VICIntEnable |=1<<6;                    //使能中断,别忘了
    IRQEnable();

    uart_transmit('a');
    uart_transmit('b');
    while(1)
    {
        if(rec_new==1&&sum)
        {
            rec_new=0;
            j=sum;
            sum=0;
            for(i=0;i<j;i++)
                uart_transmit(rec_buf);
        }
    }
    return 0;
}
那位帮看看代码。easyarm2131 zlg的板子。接受中断只进入了一次。
#include "config.h"

typedef struct{
    unsigned int baud;              //波特率
    unsigned char longth;           //数据长度5\6\7\8
    unsigned char stop;             //停止位个数1或者2
    unsigned char check;            //奇偶校验位0--奇 1--偶 2--不校验
}UARTNODE;

unsigned char sum;
unsigned char rec_buf[20];
unsigned char rec_new;

int uart_init(UARTNODE set)
{
    unsigned int bak;
    if(set.baud<300 || set.baud >115200) return (-1);
    if(set.longth <5 || set.longth>8) return (-1);
    if(set.stop <1 || set.stop >2 ) return (-1);
    if(set.check >3) return (-1);
    U0LCR = 0X80;                   //DLAB = 1;ENABLE BAUD CHANGE
    bak = (Fpclk/16)/(set.baud);
    U0DLL = bak&0xff;
    U0DLM = bak>>8;
    bak = 0;                        //准备存放配置位
    bak |= set.longth - 5;          //设置数据长度
    if(set.stop == 2) bak |= 1<<2;      //设置停止位
    if(set.check == 0 ) bak |= 1<<3;     //设置校验位
    else if(set.check == 1) bak = 3<<3;
    else if(set.check == 2) bak =bak;
    U0LCR= 0X00;
    U0LCR = bak;
    return 0;
}

int uart_transmit(unsigned char serial_data)
{
    U0THR = serial_data;
    while(!(U0LSR & 0X40));
    return 0;
}

void  _uart_rec_IRQ(void )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iir;
    uart_transmit('c');
    rec_new = 1;
    while(((iir=U0IIR) & 0x01)== 0)//0代表有中断没有处理
    {
       switch(iir&0x0e)
       {
         //触发了8个字节
         case 0x04:for(i=0;i<8;i++){
                        rec_buf[sum++]= U0RBR;
                    }
                    break;
         //超时中断
         case 0x0c:
                rec_buf[++sum] = U0RBR;
                break;
         default:break;
       }
    }
    VICVectAddr=0;            //中断清零
}

int  main(void )
{
    unsigned char i,j;
    UARTNODE temp;
    temp.baud = 9600;
    temp.longth = 8;
    temp.check = 0;
    temp.stop = 1;
    PINSEL0 = (PINSEL0 & 0XFFFFFFF0)|0X05;   //使能uart0
    uart_init(temp);
    U0IER = 0x01;                             //使能接受中断
    U0FCR = 0x81;                             //使能fifo设置触发点为8

    //中断设置
    IRQDisable();
    VICIntSelect = 0x00000000;                  //设置中断位irq中断
    VICVectCntl5 = 0x20|0x06;                   //使能并且使用通道5,
    //0x06是向量号。勿写成1<<6注意了!!!!!
    VICVectAddr5 = (unsigned int)_uart_rec_IRQ;
    VICIntEnable |=1<<6;                    //使能中断,别忘了
    IRQEnable();

    uart_transmit('a');
    uart_transmit('b');
    while(1)
    {
        if(rec_new==1&&sum)
        {
            rec_new=0;
            j=sum;
            sum=0;
            for(i=0;i<j;i++)
                uart_transmit(rec_buf[i]);
        }
    }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