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分辨率

楼主(2012-07-15):
把传感器(没有加载重物)的信号接入到AD中,当我把PGA设置成128时经过处理后有数据显示,当我PGA设置成64的时候有数据,比刚才的大概小一半。当PGA是32是,就没有数据了,如果按正常情况下再原来的基础上减半的话还应该有几百,这是为什么啊?另外当我把PGA继续减小,再加上砝码,当PGA越小,加的砝码越大才能有示数。我猜想可能是分辨率的问题,PGA减小的时候分辨率会减小,但是当我用万用表测量,输入的差分信号,他远远大于最小分辨率,可为什么还是没示数啊?当pgawei 64,或128 时就有数据,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PGA是什么?pgawei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写错了,PGA是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后面的pgawei是PGA 为,当时敲错了

网友B:
在邮购部那边也看到这个问题,也不知道128,64..是什么数。。

楼主:
4# woshixinshou 就是放大倍数

网友C:
和分辨率无关  检查程序先

网友D:
不同PGA细说起来:
相对误差不一样。比如128可能是127.9,64可能是64.1,而32可能是31.5,这样31.5时没显示是很正常的。

网友E:
做信号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