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速率

楼主(2012-07-15):
一款AD的手册上写着数据传输速率的单位竟然是Hz,这个怎么理解?这个AD是24位的,假如这个单位表示每秒中传的位数,他这里的最低速率是3.75Hz,要传送24为数据,将近8s,这怎么可能?使用这个AD的仪表的数据是实时刷新的啊?

网友A:
这种ADC转换速率就是慢,一般10Hz左右,这是没错的。但这个频率应该包含转换+传送的时间,传送不会到秒级,从来没听说有这么慢的接口。即使用SPI接口传送,也可以达到M的级别。你把转换速率和传送速率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