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帮助

楼主(2012-07-15):
大家好 ,请大家帮我看下这个图,我想请教一下,图中的二极管2D1和三极管2Q1是怎么工作的,三极管是不是起开关作用,为什么要接个上拉电阻2R2,这张图的原理不是很懂,本人新手,大家不要笑我,谢谢大家,给我讲讲。

网友A:
二极管应该是保护作用,过大的电压输入是会对三极管不利的,三极管不是开关作用,就是一个共基极放大原理,接上拉电阻是给三极管一个合适的静态工作点。

网友B:
我也是新手。我搞不懂,三极管什么时候导通呢?

楼主:
如果是放大作用,要发射集正偏,集电集反偏,PS1是接单片机的一个引脚的,信号之间的流向不懂。

网友C:
开关应用,三极管不需要加偏置电压的。前端信号是什么?如果是干簧管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弄这么复杂。

网友D:
输入低电平,输出高

输入悬空或高电平,输出低

三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

二极管防止高压损坏电路

不要上拉,三极管输出只能为高了

网友E:
这是一个负脉冲计数电路,有些汽车及游艇的发动机输出信号是负脉冲。A15出现负脉冲,二极管正向导通,三极管基极被拉低处于截止状态,A15回零,需要2R2上拉有偏置电压,三极管导通。 建议:遇到问题先用万用表及示波器测量分析,如果还不懂再来问。

网友B:
A15回零时,三极管基极不是低电位吗?

网友E:
LS的怎么说也有6000+的分数,这样问说明我解释不够清楚? 建议你直接把A15接地再仔细分析是否三极管导通状态。

网友F:
输入信号是不是比VCC,VDD高?
比如车速信号是24V,VDD,VCC可能是15V,那么二极管简单的理解为只传低电平,高电平被截止了,防止高电平传过去弄坏后面的器件;既然被截止了,那么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二极管后面输入基极的电路时悬空的,但其实现在输入时高,那么就需要2R2这个上拉电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端A15是一个方波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前辈指导,这个是汽车仪表的车速表电路,A15我今天用示波器测量是一个方波信号,PS1得到的也是个波形信号。

楼主:
三极管做开关作用,基极的电阻应该怎么匹配呢?

网友G:
没猜错的话,设计这个电路的人只懂得模拟电路,不精通数字电路。这个电路完全可以简单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