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请问,为什么fifo的写入会出问题?

楼主(2012-07-15):
每次输入14个字节,但是有时候就会出现写入了13个字节,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IP么?
从没见过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fifo和串口连接的!

网友B:
楼主这问题别人帮不上

网友A:
楼主这问题别人帮不上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

网友C:
路过,没答案啊

网友D:
帮不上忙,都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