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SB转串口时,为什么不能在线调试啊

楼主(2012-07-15):
使用USB转串口时,为什么不能在线调试啊,使用在线调试时,打开串口助手,但是显示串口已占用,是我的设置有误吗

网友A:
可以调试的。
你换个COM试试

网友B:
不明白你说的调试是什么意思

USB通信因为有超时的限制,所以USB设备都是无法调试的

楼主:
我用USB转串口的例子改写了一下,可以和串口助手通信,收发数据都是正常的,STM32主芯片有USB的+5转3.3V供电,但是我用MDK在线调试DEBUG的时候,执行到USB连接成功的地方,打开设备管理看不到有串口,当不处于在线调试状态时是可以找得到串口的,如果说是有超时限制的话,但是现在根本找不到串口啊,打开串口助手也是显示串口已被占用,更改串口没有用的,串口助手是自动识别的

网友C:
这个你关掉串口助手,再拔了USB,重新插USB,再打开软件试试,不行,在串口助手上重新换个COM口

网友B:
这个串口驱动确实存在问题

具体表现就是USB拔出后,系统仍然占据该串口,所以USB再次插入会无法打开串口。解决办法是每次先关串口,再拔USB

另外,你运行到USB连接成功的地方,然后停下,此时实际的USB通信已经中断。你的上位机也无法再次和你的设备恢复通信。这就是我说的无法调试。

楼主: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啊

楼主:
有没有确切的说法,在线调试的时候,USB转串口可以给串口助手发送数据,同时可以接收串口助手发送的数据

网友C:
以前我也遇到过这种事,多拔多选下COM口可以解决的

楼主:
是不是在线调试

楼主:
拔插后,不是退出在线调试了吗

网友C:
拔插后肯定会退出在线调试的啊

楼主:
那我怎么能在在线调试状态下,和串口助手通信呢?

楼主:
8# 香水城 但是在线调试的过程中,一定是开始USB口没有连接,初始化程序完成后,才连接的啊

网友D:
STM32F0板子可以直接通过Keil uvision4.53>Down load下载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