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检波时用的是共集电极还是共射极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15):
理论上都可以。
共集电极可以提高输入阻抗,但是无电压增益。
共射极输入阻抗要低些但是有增益。
输入电流10,20UA也是为了提高输入阻抗
结电压在临界导通状态是为了工作于非线性。具体0.5-0.6V左右吧。
常用的好像是共集电极接法。

网友B:
共射极不适合检波,
输入阻抗低,受hfe的影响大。

微导通是为了减小be结引起的非线性失真。
但也不能过分导通,否则就把3,4象限的波形也检出来了。
找个调幅波形和检波后的波形对比,一目了然。

楼主:
共射极不适合检波,
输入阻抗低,受hfe的影响大。

微导通是为了减小be结引起的非线性失真。
但也不能过分导通,否则就把3,4象限的波形也检出来了。
找个调幅波形和检波后的波形对比,一目了然。 ...
引用 网友B:

因为在网上既见过共射极又见过共集电极检波,但不是很确定,就是感觉共射极对后面的负载阻抗要求比较高,共集电极输出阻抗几乎为零,所以感觉共集电极更适合,今天听见两位高手解析,也是豁然开朗许多,但小弟有点不是很清楚,其中共射极输入阻抗低可以理解,它对前级电流要求就高,但后面的受hfe影响大是什么意思?是怕波形失真吗?

网友B:
调幅实际的检波有用共射极的?能不能贴个图见识一下。
因为静态管子处于微导通状态。
受hfe影响大是因为失真,当然也可以通过反馈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调幅实际的检波有用共射极的?能不能贴个图见识一下。
因为静态管子处于微导通状态。
受hfe影响大是因为失真,当然也可以通过反馈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是这么理解的。 ...
引用 网友B:

中间那个三极管VT2是不是检波用的?这个不就是共射极检波吗?

网友B:
是的,带反馈的。
这个反过来,vt2要处于深导通状态。
睡了....

楼主:
是的,带反馈的。
这个反过来,vt2要处于深导通状态。
睡了....
引用 网友B:

这咋又多个深导通啊,深导通是啥意思啊,深度的导通吗?0.7V?深导通另外半周不也放大出来了吗,这不就不能作用于检波了

网友C:
VT2很像(想)做检波之用,但很难奏效。

网友B:
因为处于深导通,对于1,2象限的信号无作用或作用很小,
对3,4象限的信号有放大作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理解是对的。它也是工作在临界导通状态。看下检波级与后一级的发射结就知道了。
结电压处于临界导通状态是为了提高检波效率,因为BJT是有功率增益的,
结电压不能设定在正常工作电压,否则它就是个线性放大器。

网友D:
6楼的图片也太抽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