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isp来救我!!!STM32F407的RDP字节写成LEVEL2锁定后还可以解锁不?

楼主(2012-07-15):
STM32F407的RDP字节写成LEVEL2锁定后还可以解锁不?
怎么搞JLINK都连不上了...真的很无语...ST LINK也连不上.
手册上说写了这个RDP为CC后,就再也无法进行DEBUG了...
求解决办法....不可能这几十块钱一片的芯片就这样成砖啦吧....
.......巨哭......

网友A:
MCUISP大侠,有人呼唤你:lol

网友B:
偶来也。
真没救了、、、
在烧成CC前,你得准备好IAP烧进去,否则就成死芯片一块了。

别哭,淡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了从SYS启动...但是不认...有没有办法从SYS启动来解锁啊...即我把BOOT0置1,BOOT1置0.
这样按讲可以从系统存储器启动的...但是我用FLASH LOADER DEMO..无法识别芯片...

网友B:
ST那句话说的很死,应该不会有机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只是说写CC会禁用DEBUG和从内置SRAM启动,即不能通过SWD或JTAG进行DEBUG模式...但没有说无法从SYS存储区启动啊......
但ST 官方的ISP下载工且无法识别到这个芯片.

网友B:
Memory read protection Level 2 is an irreversible operation. When Level 2 is activated,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cannot be decreased to Level 0 or Level 1.
这句话并没有前提条件
实际上,一旦激活Level 2,用户程序都无法修改Option bytes,使芯片回到Level 0 or Level 1。

楼主:
7# mcuisp 看到了.前面一段写清楚了.这芯片OVER了...这芯片很不好买.二百多大洋扔了.

楼主:
作为一个收入还不高的电子工程师,这很打击人!

网友B:
407不用200多吧?当初80元淘宝卖样片

楼主:
10# mcuisp 开发板...

网友C(2013-04-25):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啊!!怎么办?

网友D:
帮你顶一个   这一块接触的不是很多啦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能跳出来解决一下   指导也可以

网友E(2014-01-14):
我也遇到了。现在只能当砖了。

网友F(2016-04-12):
LEVEL 2不用随便用,下次注意。

网友(2020-03-02):
可以改,就是没有flash寄存器去改它,不是fuse,我恢复过,要不xray要不开盖紫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