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大家一般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2-07-15):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23):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s32" (declared at line 421 of "..\PRO\stm32f10x.h")
大家一般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每次我用库的时候,我都是因为这个提示的错误,感觉都不敢用这个库文件了~~~

网友A:
s32重复定义了,换其它版本的库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重复定义头文件的冲突

楼主(2012-09-12):
了解了,感谢楼上的朋友,给的分不能平均分了,先回贴的多一分吧

网友C(2013-03-22):
具体该怎么操作啊,求解,先谢谢了~~~~

网友D(2013-04-23):
错了啊,根本就不是重复定义,是你自己的库文件只放了你自己要用的其中几个,你把官方完整的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文件夹下的两个完整文件夹inc,src全部放进去,再在group中包含自己需要用到的库文件就可以了,因为mdk在编译你的库文件时可能需要引用其他的头文件,你不全部放进去的话就找不到需要的头文件,就会到系统默认的目录查找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

网友E(2013-09-10):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23):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s32" (declared at line 312 of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h")我的也出现这种问题,可是我已经把FWlib的inc和src全部放进了我的工程中,INCLUDE PATH路径我也改为了我的工程文件夹下面,可是还是报错误,怎么解决呀!

网友F(2013-12-18):
引用 网友E:
C:\Keil\ARM\INC\ST\STM32F10x\stm32f10x_type.h(23): error:  #256: invalid redeclaration of type name  ...

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