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试题

楼主(2012-07-15):
写一个函数,函数原型如下:
void fun(int n)
{

}

比如,当n=5时:打印
要求只允许使用一个循环

网友A:
void f(int n)
{
    int i;
    for(i=1;i<n*2;i++)
        printf("%d\n",(i<=n)?i:2*n-i);
}

网友B:
来个可读性好一点的
void fun(int n)
{
    for(int i = 1; i < 2 * n; ++i)
    {
        if(i <= n)
        {
            printf("%d\n", i);
        }
        else
        {
            printf("%d\n", 2 * n - i);
        }
    }
}

楼主:
这道面试题难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