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哪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指点一下,谢了

楼主(2012-07-15):
有人知道#include <stm32f10x_lib.h>
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我找不到这个文件,但是,如果注释掉这个就提示错误。

网友A:
<xx.h>,告诉编译器去系统目录里找头文件;
“xx.h”,告诉编译器先在工程目录下找,然后再去系统目录里找头文件;

你去你的编译器安装目录里去找

网友B:
库文件的头文件,程序里有用到库,所以不能注释

网友C:
stm32f10x.h属于V2.xx版本的例程库

V3.xx版本的例程库已经没有该文件了

LZ需要更新例程库,具体可以参考官网上的文档:
STM32F103C8_STM32F10xxx V2.0.3 to the STM32F10xxx V3.0.0

网友D:
你对照一下最新库文件的stm32f10x_conf.h,就知道stm32f10x_lib.h的作用了。
或者你在keil建立的工程左边,点击你的main.c函数前面的+号,也会出现stm32f10x_lib.h中所包含的内容。

楼主(2012-09-13):
OK,明白了,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结贴了,正好一人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