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2012-07-15):
指针控制数组的时候(&a+1)表示的地址怎么求解? 若把这个地址赋值给另一个指针再减1,结果又应该如何计算?

网友A:
指针就是地址
需要得到内存地址中的值,前面加“*”,你的问题,我没看懂。。。
如果光对地址加1,减1基本上跑到内存中未知地址里,这很容易造成程序崩溃。

网友B:
对于一个数组int arr[] = {1, 2, 3, 4, 5, 6};
楼主需要弄清楚&arr、arr和&arr[0]这三者之间的异同。
从本身的值来说,它们都是一样的,但含义却不同:
&arr表示整个数组的首地址,当&arr + 1的时候,其中的1就相当于1 * sizeof(arr)
arr和&arr[0]都表示数组第一个元素的地址,所以它们加1的时候,就相当于加1 * sizeof(数组元素的类型),在这个例子中,就是1 * sizeof(int)